[STM32F1]
非接触IC卡GPO的问题

楼主(2016-03-19):
经过大神的指点,我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表示感谢。
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卡在了GPO这儿了。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博客:
网址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033800101f4fj.html
我参考他的指令操作。
1.发:00 A4 04 00 0E 31 50 41 59 2E 53 5953 2E 44 44 46 30 31
收到:
0B 00 6F 26 84 0E 31 50 41 59 2E 53 59 532E 44 44 46 30 31 A5 14 88 01 01 5F 2D 02 7A 68 9F 11 01 01 BF 0C 05 9F 4D 020B 0A 90 00
2.发:c_WUPA[2]=0x00;
        c_WUPA[3]=0xB2;
        c_WUPA[4]=0x01;
        c_WUPA[5]=0x0C;
        c_WUPA[6]=0x00;
收到:
0A 00 70 31 61 2F
4F 08 A0 00 00 03 33 01 01 03 AID
50 10 50 42 4F 43 20 51 55 41 53 49 43 5245 44 49 54
9F 12 10 50 42 4F 43 20 51 55 41 53 49 4352 45 44 49 54

3.发:
c_WUPA[0]=0x0b;
        c_WUPA[1]=0x00;
        c_WUPA[2]=0x00;
        c_WUPA[3]=0xa4;
        c_WUPA[4]=0x04;
        c_WUPA[5]=0x00;
        c_WUPA[6]=0x08;
        c_WUPA[7]=0xa0;
        c_WUPA[8]=0x00;
        c_WUPA[9]=0x00;
        c_WUPA[10]=0x03;
        c_WUPA[11]=0x33;
        c_WUPA[12]=0x01;
        c_WUPA[13]=0x01;
        c_WUPA[14]=0x03;
收到:
0B 00 6F 60
84 08 A0 00 00 03 33 01 01 03 //DF名称
A5 54 50 10 50 42 4F 43 20 51 55 41 53 4943 52 45 44 49 54 87 01 01 9F 38 18 //PDOL
9F 66 04 //
9F 02 06     //授权金额
9F 03 06
9F 1A 02 95 05
5F 2A 02                   //交易货币代码
9A 03 9C 01 9F 37 04
5F 2D 02 7A 68                     //首选语言
9F 11 01 01             //发卡行代码索引表
9F 12 10 50 42 4F 43 20 51 55 41 53 49 4352 45 44 49 54
BF 0C 05 9F 4D 02 0B 0A //发卡行自定义数据

90 00
4.发:
c_WUPA[0]=0x0a;
        c_WUPA[1]=0x00;
        c_WUPA[2]=0x80;
        c_WUPA[3]=0xa8;
        c_WUPA[4]=0x00;
        c_WUPA[5]=0x00;
        c_WUPA[6]=0x0b;
        c_WUPA[7]=0x83;
        c_WUPA[8]=0x09;
        c_WUPA[9]=0x9f;
        c_WUPA[10]=0x7a;
        c_WUPA[11]=0x01;
        c_WUPA[12]=0x9f;
        c_WUPA[13]=0x02;
        c_WUPA[14]=0x06;
        c_WUPA[15]=0x5f;
        c_WUPA[16]=0x2a;
        c_WUPA[17]=0x02;
回复就不对了:
67 00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样连接的呢,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样连接的呢,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啊

不是硬件问题,搞好了,可能发的指令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卡没用过,是银**的读写吧,只会简单的NFC卡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