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实现1对50甚至1对100的通信吗?再差一点儿,1对20也行啊。

楼主(2016-03-19):
(无正文)

网友A:
wifi、zigbee等等,很多都可以的

网友B:
蓝牙估计不可能,但是wifi可以,zigbee绝对没问题,就是为了组网而生的。再简单的话,485也可以。

网友C:
自定协议也可以,很容易

网友D:
射频类的都可以把  蓝牙不行

网友E:
你这个说明不是很明确,单向通信还是双向。单向的话,用广播的方式什么射频都可以。

网友F:
ZigBee就是一种便宜的,低功耗的近距离无线组网通讯技术

网友G:
建议ZigBee,WiFi也可以的

网友H:
我用的是zigbee是可以的,不过注意时间间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估计不可能,但是wifi可以,zigbee绝对没问题,就是为了组网而生的。再简单的话,485也可以。 ...

哇,TI论坛的大神。
你好,我怎么感觉wifi和蓝牙一样呢。
如果我想实现wifi连接的话,50个从机可以使用网上买的wifi模块(或是芯片)放到一个主控芯片上(如STM32)。那主机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呢?我想实现信息在电脑或手机上显示。
如果电脑或手机作为主机发射热点,从现在的那些软件来看,好像也有从机个数限制,并不是所有从机都可以同时连接的。
如果是再弄一块安装了wifi模块的板子作为主机,我也实现想不出来有什么wifi模块能支持同时和50个设备连接。

网友I:
WiFi可以组到1对100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TI论坛的大神。
你好,我怎么感觉wifi和蓝牙一样呢。
如果我想实现wifi连接的话,50个从机可以使用网 ...

大神可不敢当,大神都在21ic藏着了。wifi虽然没有做过,但1主机多从机确实是可以的。比如商场的wifi,同时那么多人可以接入的。具体从机的数量,应该是受你协议中规定的数量的制约的。主机通过从机的地址来识别从机,理论上,只要你从机地址不一样,可以挂无限多个从机的。具体的过程,你可以看看wifi的协议,可以参考下网上现成的方案。

网友J:
楼主问得比较奇怪了,你找个FM无线话筒,1对几千都可以实现,成本不到5块钱~~!

网友K:
无线本来就是广播的  1 就是对 N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不敢当,大神都在21ic藏着了。wifi虽然没有做过,但1主机多从机确实是可以的。比如商场的wifi,同 ...

商场里的wifi用了中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得比较奇怪了,你找个FM无线话筒,1对几千都可以实现,成本不到5块钱~~! ...

大神你好,我昨天下午没在。我刚刚毕业,所以懂的东西不多。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无线通信,目前调过的也就是USB通信和蓝牙BLE通信,所以想问问还有什么其它的,先了解一下。这两天也找了不少,但是能用的真的感觉就只有Zigbee了。
其实我想要的东西,一是要求大小要小,二是要求功耗要低,三是要求距离在20到40米左右,主要是为了便捷和长久待机。太老太土或是性能不好的东西现在做成产品有很多人也确实是不愿意买。wifi的成本感觉有点儿高,听说zigbee功耗低成本低所以想试试。
至于无线通信,确实无线通信大多都是可以一对N的,但像蓝牙这种所谓一对N也只是不断换着一对一匹配,当我要求从机数量较多,且每一个从机执行时间过长时,就完全不实用了,而且信号一定要稳定。作为从机就需要是时时刻刻都与主机连着。

网友J:
你说了半天没说你要做啥通讯?一对多的广播?还是双向数据交互?模拟通讯还是数据通讯?

楼主:
额,是双向数据交互,但数据量较小。
顺遍问一下,ZigBee受干扰特别大吗?朋友和我说ZigBee节点和调节器离20米远,并且传几十个字节,就得将近20秒以上才能收到数据。而且数据量越大时间就是几何倍数增长,想问下有没有这么慢?还有朋友说一个布满wifi信号的房间里,由于ZigBee太容易受影响,所以ZigBee基本不能用,这个是不是真的?手头没有ZigBee模块,没法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双向数据交互,但数据量较小。
顺遍问一下,ZigBee受干扰特别大吗?朋友和我说ZigBee节点和调节器离2 ...

没那么严重。
你也可以考虑下6lowPAN

网友L:
蓝牙是可以实现一对多的。
蓝牙通信有两种方式:连接通信、不连接通信。

连接通信:一般只能实现一对3~8台。
不连接通信:也就是从机广播,将数据放在广播数据中广播出去,一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