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线与和线或的电路图

楼主(2016-03-19):
单片机线与和线或的电路图,有大神知道具体电路形式么?求解答

网友A:
你直接加个与门和或门的芯片,连接IO就好了。可以去找找74HC系列的逻辑芯片。

网友B:
百度二极管线与,把二极管反过来接,去掉上拉电阻,就是线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