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发出的PWM进过245后的波形比平整,硬件的原因?

楼主(2016-03-19):
直接测量经过245,波形平整,但是上升沿先上升很高然后在降到高电平电压

网友A:
频率有多高  ?  245最快的切换时间是多少?两个是否匹配

网友A:
还有很重要的是   245的电源去耦电容等有没有设计?
这个过冲频率高了都这样

网友B:
在输出端加一个100欧的电阻会改好,这就是振玲。有分布电容电感造成的,加一个电阻是为了快速消耗了这部分能量。能数字电路没有影响,但能EMI或许有影响,发射出高频电磁波。

网友C:
振玲?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重要的是   245的电源去耦电容等有没有设计?
这个过冲频率高了都这样  ...

频率是10K,电源的去耦电容是245的VCC与gnd之间吗,一般加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加一个100欧的电阻会改好,这就是振玲。有分布电容电感造成的,加一个电阻是为了快速消耗了这部分 ...

我的pwm输出端暂时没接负载,100欧是加在哪里?是电阻一端接pwm输出,另一端悬空  ?还有什么是振铃,工程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要构成环路才行啊。

网友D:
分布电容电感造成的干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振玲?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振玲现象     记得TI有相关的资料和怎么消除的详细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10K,电源的去耦电容是245的VCC与gnd之间吗,一般加多大

最好加个0.1uF和稍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