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降低继电器线圈功耗的电路

楼主(2016-03-19):
串联电阻大概是线圈电阻的两倍。继电器闭合可靠性稍微有所降低。但功耗仅有原来不串电阻的1/3,继电器线圈发热减少许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
你好,继电器你常用什么的?除开松乐的,其他非国产的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这个电话你实际用过吗?

网友B(2016-07-22):
国产继电器元则也挺不错的,他们做得还可以

网友C:
多谢,增长姿势!

网友D(2016-08-22):
串这个电阻不能保证吸合电压,
说实话,我不会尝试。

网友E:
如果真想降低线圈功耗,用磁保持继电器不是更省电?

这个是对的。但磁保持继电器应用复杂,控制逻辑容易搞错。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F:
这个实际上是降低继电器工作电压,不可取.

网友G:
你们都用什么软件画图呢

网友H(2016-10-27):
这种电路可靠性成问题,吸合电压完全没法保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好,继电器你常用什么的?除开松乐的,其他非国产的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这个电话你实际用过吗? ...

松乐不是国产的?

网友J(2016-12-14):
说实话,我不会这样串电阻,可靠性不高

网友K:
这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L:
这电路有问题.
继电器功耗还可以降低到原先的1/10.但动作瞬间功耗不能降低.楼主的电路把动作和维持功耗全部降低了,就是能工作,也不可靠.
正确的电路C要和R并联.
一般继电器的维持电压小于吸合电压的1/3.继电器限流电阻可选继电器线圈的2倍.电容要并联在该电阻上.RC最好大于20mS.

网友M:
看这个图,一开始,有6V的电压,但继电器一吸合,加在继电器的电压为原来的1/3 即2V,对于一个普通的继电器,维持电压是不够的,那么必然会弹开,然后继电器就一直断开了,没办法再吸合。

网友N:
有道理,你是利用了继电器最低保持电压的原理。

网友N:
这个电容还要更精确,合的电流主要由它提共,

对。

网友N: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开关频率不能太高。可能间隔到S.

对的。

网友O:
松乐质量太差,见过线圈的线飞到触点上的,继电器里面有异物的,回馈厂家还扯皮,我们厂现在都已经停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松乐质量太差,见过线圈的线飞到触点上的,继电器里面有异物的,回馈厂家还扯皮,我们厂现在都已经停用 ...

我之前联系过,价格确实比其他的便宜,后来没有用,国产的还是用三友和宏发

网友P(2017-04-28):
这个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如果是静态的工作场合还凑合用,如果是用在有振动或者高温的场合就比较危险了。
不建议将保持电压降到额定电压以下

网友Q:
继电器的寿命是穿个电阻就能延长的吗?谬论吧

网友R:
我公司用过一种24V供电的电磁铁,工作瞬间电压用24V ,吸合后使用5V电压来保持。这样大大降低了电磁铁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公司用过一种24V供电的电磁铁,工作瞬间电压用24V ,吸合后使用5V电压来保持。这样大大降低了电磁铁的发热 ...

什么型号?分享一下。

网友S:
为了赚点积分我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