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两节18650串联放电,并联单个充电

楼主(2016-03-19):
此模块(暂且称为电源系统)功能
充电:使用TP4056充电
过冲过放保护:DW01+8205A
单独的充电没有问题,但是在串联放电的时候出现问题。希望各位大神提提意见。以下
现象:
      1、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系统串联电压为8.4V
      2、单独给控制板供电,一切正常(指示灯正常,没有进行任何功能测试)。控制板有稳压芯片。
      3、如果主控板接上6个舵机,此时指示灯不亮,舵机不动。
      4、先给主控板供电,然后在上电的情况下插上6个舵机,舵机可以正常工作。

请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的

网友A:
电流不够,选放电率比18650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选放电率比18650大的电池

单独使用18650串联供电是没问题的。有什么方法加大的瞬间的电流吗

楼主:
注意MOS管的寄生二极管。8205A内的mos管是单向,所以注意DW01的OC\OD引脚与8205A的④号、⑤号引脚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