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的PWM功能只要一设置T2的捕获功能就不正常

楼主(2016-03-19):
N79E815的PWM功能只要一设置T2的捕获功能就不正常

楼主:
void cap_init()
        {
        TH2 = 0;
        TL2 = 0;
        RCOMP2H = 0;
        RCOMP2L = 0;
        C2L = 0;
        C2H = 0;
        T2CON = 0;

        T2MOD = 0x8B;                //输入捕获2发生时自动重载,自动重载时钟4分频,自动重载允许        0x81
        CAPCON2 = 0x40;                //打开输入捕获2噪声滤波 ENF0 = 1
        CAPCON1 = 0x20;                //cap2上升或下降沿有效
        CAPCON0 = 0x40;                //使能CAP2
        EIE = 0x04;                        //打开CAP中断
        TR2 = 1;

        }
////////////////////pwm init
void PWM_init()
        {
        PWMCON0=0x7f;                        //PWMINIT
        PWMPH=0x01;
        PWMPL=0x22;                                //        PWM Fre=22.1184M/2/(1+290)=38K
        PWM0H=0x03;
        PWM0L=0x69;                                //        PWM0 DUTY=PWM0/(1+290)=873/291=3:1
        PWM1H=0x00;
        PWM1L=0x00;
        PWM2H=0x00;
        PWM2L=0x00;
        PWM3H=0x00;
        PWM3L=0x00;
//        PWMCON1=0x91;                        //使能钳位,关断时为高
//        PWMCON2=0x04;                        //Fsys/2
        }
只要一设置PWMCON0 1 2,捕获功能就不正常
void CAPTURE_ISR(void) interrupt 12                                        // Vecotr @ 0x63  T2捕获模式中断
        {
        uchar cap_flag;
        cap_flag = CAPCON0;
        cap_flag &= 0x07;
        switch(cap_flag)
                {
                case 4:
                                        CAPCON0 &=0xfb;                                                                //清除捕获通道0标志
                                        LED1=~LED1;
                                        break;
                default:
                                        CAPCON0 &=0xf8;                                                                //清除捕获标志
                                        break;
                }
        }
捕获功能驱动一个LED,不断反向,只要注释掉设置立马正常了,三天了,实验了无数方法均不能解决

网友A:
怎么不正常了,跑飞了吗

网友B:
找代理寻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