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1.00元(功能说明)
[经验知识] ESD测试常见错误总结

楼主(2016-03-19):
静电测试介绍
       静电是开发的头等问题,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测试项。首先,为什么需要打静电?我们知道天气干燥的时候,把灯关了脱衣服,会看到啪啪的电火花,这就是衣服上的静电,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离的比较近时,会发生被电击的现象,这也是静电。人体往往都带有静电,静电电压大小往往跟环境温度和湿度有直接关系,而手机大多时候都是跟人体接触,被静电电击的风险也很大,所以需要进行打静电测试。
       打静电使用的是静电模拟发生器+静电枪,枪头有两种,一种是尖头,用来进行接触放电,方便精确定位接触点,保证测试一致性;另一种是圆头,用来进行空气放电,触碰时不会插入孔缝,圆头比尖头更易积累电荷,放电持续时间更长,更容易满足空气放电电压保持5秒以上的要求。
       接触放电是,尖头与EUT进行垂直接触后,按下触发开关,按照设定的次数、间隔、自动进行反复的放电,每放一次电,需要用接地线接触EUT金属部分释放一次电荷,避免手机积累太多电荷,电位过高,无法打入静电。
       空气放电是,圆头先与EUT保持50cm左右的距离,然后按下触发开关,保持按下的状态,让圆头先充电,然后慢慢接近EUT,直到产生放电,这个过程要2~5秒左右,所以要求放电头保持放电电压5秒以上。
静电测试常见错误
1)       空气放电测试中,有人为了省事,将圆头靠近EUT不动进行反复测试。
分析:这样的做法是及其错误的,因为按下触发开关时,电极迅速充电至高压,充电时间远小于1ns,幅度非常强,导致一个强烈的近场电场辐射施加于EUT上,像LCD和CPU对其就及其敏感,由于测试台的金属耦合平面上有一层绝缘层,放电电流不会很大,这样一个空气ESD测试变成了本不需要的电场辐射测试。如果以此方法测试,则会对EUT提出很高的要求,带来额外的、不必要的成本开销。
2)       空气放电,+10K,手机会重启,但是如果把手机垫在圆珠笔上,+12K都不会出现重启。
分析:静电枪输出经过:1)手机静电通路阻抗RL;2)手机与耦合平面之间的电容C2;最后到达大地形成一个回路,如下图所示。垫高之后,电容变小,则C2分得的电压变大,从而手机上静电通路RL分得的电压变小,从而减小了静电损伤的风险。
       解决静电问题,基本上都是减小手机静电通路上的阻抗RL,一般是进行接地处理,这样在整个静电回路中,手机静电通路占的阻抗很小,无法形成大电压,从而避免了静电损伤。

通过TVS管的指标是无法看出TVS管的防静电能力,必须通过示波器测波形,一般TVS管都会给出这个波形,不过有些TVS管没给出:

不同的产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放电模型即可,解ESD问题时,需要考虑ESD放电和ESD辐射两种情况,比如很多人以为切断ESD放电路径也可以解决ESD问题,殊不知ESD的辐射也有可能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以前遇到过一种情况,将放电处贴上绝缘高温胶带,切断了ESD放电路径,打静电,产品故障几率反而增大了。

网友A:
实际经验,学习下!楼主是做手机的么,在很恶劣的环境场合,比如医*院,静电都有50KV,手机是如何做这个静电保护的呢?

网友B:
“静电整改技术原理很简单,只是细节很多,有时候也会由于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良好接地不好做”
嗯,这两句话泄漏天机——做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您,现在手机正面触控萤幕的玻璃厚度是多少,或者是玻璃表面到触控网路是多少距离。 ...

没关注过这个,不清楚

网友D:
手机上接地,接电池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接地,接电池的负极?

电池负极、USB的地、所有器件的地都连在一起

网友E:
业界制定了不少针对不同瞬态干扰的ESD标准,比如针对系统级ESD事件的IEC61000-4-2国际标准。另外还有一些元器件级的ESD敏感度测试标准,如人体模型(HBM)和机器模型(MM)等。

楼主:
不同的产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放电模型即可,解ESD问题时,需要考虑ESD放电和ESD辐射两种情况,比如很多人以为切断ESD放电路径也可以解决ESD问题,殊不知ESD的辐射也有可能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以前遇到过一种情况,将放电处贴上绝缘高温胶带,切断了ESD放电路径,打静电,产品故障几率反而增大了

楼主:
DUT是TVS管

网友F(2016-04-20):
有道理。虽然之前一直是按对的方式做,但到今天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赞!

网友G:
恩,**还不错。楼主继续,EMC里还有很多知识没说出来。这些知识对真正做产品开发的有极大的好处。值得学习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还不错。楼主继续,EMC里还有很多知识没说出来。这些知识对真正做产品开发的有极大的好处。值得学 ...

EMC、ESD是系统性问题,不是硬件开发人员搞搞就行,需要软件、结构、硬件一起想办法整改,其实也没得多深的技术

网友H(2016-06-28):
不错。
但是没看明白首帖“U手机”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但是没看明白首帖“U”的公式。

静电在手机里传导,简化为了一个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静电在手机里传导,简化为了一个电阻

我的意思是,从你的等效电路看,C1电压是信号源的电压源电压,R1是源内阻,RL(手机)压降是对信号源电压的分压。如果以上说明正确,公式分母中就不应该有C1项。

还有,需要注意U手机公式两边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从你的等效电路看,C1电压是信号源的电压源电压,R1是源内阻,RL(手机)压降是对信号源电压 ...

噢,对,不应该有C1项,写的不严谨

网友I(2020-12-14):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你做的手机,这种不接大地的设备,它的放电路径在哪里呢?感觉静电打在上面,泄放不掉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你做的手机,这种不接大地的设备,它的放电路径在哪里呢?感觉静电打在上面,泄放不掉 ...

靠ESD防护器件消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