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后产生基线漂移

楼主(2016-03-19):
高频小信号的放大电路,采用两级AD8009,每级放大倍数在4.4,输出后的信号放大倍数达到了,但是基线下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因为没有采取消除输出失调电压的措施。

网友B:
失调电压之过。

网友C:
同相端加个电压,把这个失调电压抵消掉。

网友D:
因为这个是电流反馈型运放,而你是按电压反馈运放去接的反馈网络,你的使用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去掉R7,R8

另外R9,R10也没什么卵用

还有R3,R4是做阻抗匹配的吗?那样的话,R9,R10去掉后换成100欧也行

用了CFA,就要受失调电压之过,CFA不是用在精密高速应用。二个输入端的结构不一样,失调电流,偏置电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是电流反馈型运放,而你是按电压反馈运放去接的反馈网络,你的使用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去掉R7,R8 ...

非常感谢指正!才开始学好多基础东西都还不太懂QuQ我再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