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6-03-19):
/P1.0发出信号,P4.0接收信号,将距离显示到显示屏上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 "12864.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CPU_F*(double)x/1000.0))
unsigned int width;
float float_range;
unsigned int_range;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int_range100,int_range10,int_range1;
void StartModule()
{
  P1OUT|=BIT0;
  DelayUs(100);
  P1OUT&=~BIT0;
  DelayMs(7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BIT0;
  P4SEL|=BIT0;                          //P4.0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波
   //-------开晶振XT2---------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256;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XT2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ID_3;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LcdInit();   //初始化液晶屏
  LcdDisplayStr(1,0,"测得的距离:");
  LcdDisplayStr(2,6,"mm");
  _EINT();
for(;;)
  {
       StartModule();
   }
}
//―――――定时器TB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else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
       width=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
       float_range=0.2125*width;//计算距离,单位毫米
       int_range=(int)float_range;
       int_range1=int_range%10;
       int_range10=(int_range-int_range1)/10%10;
       int_range100=(int_range-int_range1-int_range10)/100%10;
         LcdDisplayStr(2,4,"");//里面什么也不写,相当于给它定位置
         Send(1,int_range100+0x30);//写入数字,但是只能显示一个数字
         Send(1,int_range10+0x30);
         Send(1,int_range1+0x30);
     }
}

网友A:
这个超声波是多少频率的,有相关超声波启动的电路吗,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发出波的

网友B:
P4.0端口具有捕获功能的,这是硬件设计的关键。

网友C:
超声波测距的硬件设计上关键点是超声波返回的信号的调理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