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带宽,Butterworth“怒了”,或许是Bode惹的“祸”....

楼主(2016-03-19):
(无正文)

楼主:
先看个Bode图一:

这有两个极点,带宽基本由主极点确定。

楼主:
再看Bode图二:

带宽是多少?

楼主:
这回,Butterworth看不下去了,他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是Butterworth的“准则”。

楼主:
给了二阶的例子:

上面给出的就是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的传递函数。

楼主:
再给张表看看:

这是至八阶的Butterworth多项式,由此可以看出该如何级联可以保证带宽不变。

楼主:
由此可见,Butterworth滤波器是根据那个所谓的Butterworth“准则”导出的Butterworth多项式所构成的滤波器。其它类型的滤波器同样是根据其相应的“准则”导出。

网友A:
错了,不是这样玩地,此贴核心看地板!

首先,大家下载butterworth的首**文看看,1930年的on the theory of filter amplifiers,百度不到到你老师电脑里拷。

其次,大家查看伦敦的论文,他是首次用最平响应的。

网友B:
两张Bode图一对比,级联带宽得概念就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了

网友A:
然后看地板图片中间一段,请注意,中间一段前两个等号没问题,但是第三个等号以及"设"部分,是综合出来的,这个不但需要理论知识,还需要点技巧,有难度。

而且这里不要用B0,wd等,直接看归一化表达式多干净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张Bode图一对比,级联带宽得概念就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了

Bode图,未必能清晰地反映出级联的带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然后看地板图片中间一段,请注意,中间一段前两个等号没问题,但是第三个等号以及"设"部分,是综合出来的, ...

看过两篇小文之后(提醒:前一篇论文需要在1974年论文集--电路理论--中找),有点常识就能看出来,此贴太水,那个所谓准则跟带宽没有关系!

网友A:
如上图,各种滤波器都有各自特色,巴特沃兹滤波器准则是通道内最平,而级联(准确的说是order)控制的是滚降衰减率罢了,跟带宽有何关系?图中哪一种滤波器级联后改变带宽的???波特图是用来看带宽的??
如果仅仅是不想改变带宽就OK,那采用本帖第一图多简单,主极点近似嘛,何苦要费那么大劲优化巴特沃兹等滤波器极点位置?

这样帖子,只有学文科的管理员会加编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