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原装芯片等于正品or山寨?

楼主(2016-03-19):
前两天在某宝上看到有卖LM2596S-ADJ芯片,声称全新国产原装,才一块多一片。而NS生产的的正品同型号芯片,样片价格接近每片10元。我就买了几片回来试一下,发现和正品的芯片一样工作正常,并没有导致电路出现故障。我想了解下声称"国产原装"的国外公司出品芯片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芯片是国内厂家仿制国外的,还是说国外公司在中国建厂生产的IC的意思呢,抑或?这种芯片大家一般用不?

某宝上购买的LM2596S-ADJ

网友A:
只要性能能达到,我一般会选用国产的.当然,尽量选用正规公司正规渠道的.
目前用了两家公司的产品还不错.相同型号进口的贵蛮多.
渠道不正就难说了,有可能是打磨的,也有可能是国产替代的.几片看不出来,也不用关心的.量产就要注意了.

网友B:
这类芯片又没有很复杂,国内自己可以做确实很正常。:lol能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性能能达到,我一般会选用国产的.当然,尽量选用正规公司正规渠道的.
目前用了两家公司的产品还不错.相同 ...

有道理,量产的话如果要用国产的,就一定要找正规渠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又没有很复杂,国内自己可以做确实很正常。能用就好了

这个芯片复杂与否如何判断,单看框架图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应该还是和生产工艺有关吧?

网友C:
楼主所及属于假货,显然跟“原装”无关。就IC制造业而言,因不是人力密集产业,所以国产并无天然成本优势。而假货成本低,必然舍弃了某些东西,会有什么后果,自然不言自明。短期内也许看不出问题,但不等于长期就等同于原装。至于打着原厂商标和型号公然造假的行为,既不道德,更是违法。用了这样的山寨假货,如果出口被查,自己不但承担损失,还会给中国制造蒙黑,应坚决抵制,反正俺从来不用这样的假货。
国产有好的,应该支持国产,但仅限支持那些正大光明发展自己技术的国内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复杂与否如何判断,单看框架图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应该还是和生产工艺有关吧? ...

应该是看封装,芯片的用途了。出来很久的芯片,里面的电路应该都变研究透了,所以很容易做的一模一样。不是微电子行业的,不知道这个行业内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打着国半的标志,肯定是山寨品了,如果不通过严谨测试而量产,很有可能赚的不够赔的多

网友E:
支持国产,MADE IN CHINA

网友F:
支持原装的话可以选国产的xl2596

或者干脆换进口的便宜点的dcdc  也满世界都是  比如 ti的 54331  , mps的230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及属于假货,显然跟“原装”无关。就IC制造业而言,因不是人力密集产业,所以国产并无天然成本优势。 ...

嗯,春阳大哥说得在理。这种仿冒人家产品的芯片,既不道德,还可能有严重的隐患。如果是国产厂家自己研制生产的芯片,还是应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封装,芯片的用途了。出来很久的芯片,里面的电路应该都变研究透了,所以很容易做的一模一样。不 ...

做微电子的应该比做电子设计的少多了,以前高考填志愿就发现有这个专业的学校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着国半的标志,肯定是山寨品了,如果不通过严谨测试而量产,很有可能赚的不够赔的多 ...

确实,性能和质量是首先要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国产,MADE IN CHINA

支持国产自主芯片的意思吧

网友G:
如果是国内公司用自己品牌的可以找原厂拿货。如果说是国产却又打别人的丝印,这个是违法行为。而且基本是假货。

网友H:
十几年前吧,国内一窝蜂冒出很多公司做电源芯片,到如今能存活下来的凤毛麟角,并且是持续的打价格战。
到如今低压DC-DC能卖到3美分,对用户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对芯片厂家就难说了,没有一定的利润率,哪来资本投入研发、升级产品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国内公司用自己品牌的可以找原厂拿货。如果说是国产却又打别人的丝印,这个是违法行为。而且基本是假 ...

确实。冒牌芯片怎么说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几年前吧,国内一窝蜂冒出很多公司做电源芯片,到如今能存活下来的凤毛麟角,并且是持续的打价格战。
到 ...

没形成个良好氛围和循环。

网友I:
用着好就行,电子市场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及属于假货,显然跟“原装”无关。就IC制造业而言,因不是人力密集产业,所以国产并无天然成本优势。 ...

觉得以国内的水平来看,仿照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单纯小批量看的话,TI官网给出的价格太高了,或许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再加上关税的原因吧。不过确实打着原厂商标的公然造假不好,觉得可以用完美兼容LM2596S-ADJ来说,国产原装确实有点坑。:lol不过话说回来,照搬一位网络大V说的话,我们这不是假货,我们这一样好使,没有骗人。

网友J:
国产还不至于这么差,这类芯片出来这么多年了,模拟也好,copy也罢;吸收的也差不多了。为降低成本有何不好?一定要把钱给外国人掙?拿它降额使用,真没什么问题。国产的芯片没那么垃圾,好吧。

网友K:
其实是经销商自己打的标。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不打标的。

用户角度需要这种冒牌又能用价格低的芯片去忽悠。

也就是你买的TI标的芯片很可能也是假的。

本人干脆声明要国产不打标的,又可以砍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以国内的水平来看,仿照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单纯小批量看的话,TI官网给出的价格太高了,或许是由 ...

一定批量以上,原装货并不贵,现实中小批量贵是因为税和中间层层加价的结果。原厂网上零售贵是为了不影响代理的利益,只能卖的比代理还贵,否则没人愿意当代理了。
至于那大V,纯粹的在放P,大着别人的商标和型号不是骗人是什么?不打那些标,同样的货只会卖的更便宜,由此只能看出那大V是骗子的同伙。
俺一直提倡支持国产,但仅限支持那些正规的国产厂商,决不能见到中国厂商不问青红皂白就支持。那些山寨骗子们正如抗战期间的汉奸伪军,而且是穿着敌人军服来欺骗老百姓的假鬼子,比一般的汉奸更可恨!最该抵制的就是这些山寨骗子,对中国制造负面影响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些王八蛋!

网友L:
一般应用国内的也差不多,我用LM2576-12V   平时电流在1A左右,时间最长的设备有6年了吧,还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是经销商自己打的标。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不打标的。

;P你这个算是经验丰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批量以上,原装货并不贵,现实中小批量贵是因为税和中间层层加价的结果。原厂网上零售贵是为了不影响 ...

是这个道理。打别人的标来卖芯片,总是不对的,这种不应支持。样片毕竟是少数,批量的话走正规代理拿还是不错的,虽然并不是我负责去代理那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应用国内的也差不多,我用LM2576-12V   平时电流在1A左右,时间最长的设备有6年了吧,还正常工作。 ...

你这个应该找的比较靠谱的厂家吧?某宝上,就渠道太杂了。批量不敢用,不然出问题要被BOSS骂死。;P

网友M(2016-05-12):
XL2596,国产原装正品,性能还有保证,价格跟你那个差不多,或许还能更便宜

网友M:
你可以搜索一下芯龙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