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实现240X320图片在TFT上的彩色显示

楼主(2016-03-19):
刚学DSP ,请教用过TFT液显的前辈,如何编程实现240X320图片在TFT上的彩色显示?

网友A:
dsp上不带LCD接口  还真没写过  帮你顶顶贴

网友B:
其实你可以改写一个的。

网友C:
你的啥DSP啊   就是  首先看看有没有自带LCD控制器

网友C:
还有你的TFT接口是怎样的    这些搞清楚了   那就简单了
直接将图片提取了  存到缓存里面   刷就可以啦

网友B:
端口操作使用宏定义。

楼主:
哦,多谢楼上几位提醒,我再看看吧,结贴了

网友:
芯片有LCD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