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脑后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楼主(2016-03-19):
Cypress CY7C68013A连接电脑后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电脑将它识别为Unknown Device,其硬件Id显示为USB/Unknown。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连接电脑之前有12M的CLKOUT输出,连接电脑之后就CLKOUT就消失了。

网友B:
EEPROM接了吗?

网友C:
跳线去掉,还是叹号?

楼主:
EEPROM接上或者不接,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D:
跳线是指的什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问题出在USB接口处D+和D-的电阻上,拿到手的板子竟然接了两个511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