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和mpu9250如何连接

楼主(2016-03-19):
六个引脚应该如何连接

mpu9250引脚描述

mpu9250引脚描述

stm32引脚描述

stm32引脚描述

mpu9250

mpu9250

网友A:
你可以按照那个芯片手册上给的方法做,比如SPI接口连接就行了。

网友B:
用mpu6050的时候用的是I2C接口,这个也是类似的吧,不过用stm32还是模拟i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