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六自由度如何搭配

楼主(2016-03-19):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都需要有一套示教系统!

最好是把系统存入与读写 SD卡 TF卡之类的模块!

然后,就按照响应的格式来做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教系统的话,可以有软件PC端的编程,这样实时的发送数据,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多个舵机的话,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同步!

现在高端机器人都是并行处理技术吧!

网友A:
arduino 有开源的!

还有配套的软件!

你试试看吧!

网友B(2016-07-15):
这种 ⑥自由度的 太难搞了

网友B:
不够 有位置引导 与终点引导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