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bite实时的传到pc机

楼主(2016-03-19):
我是用fpga处理数据通过68013传到pc机上,每次fpga处理的数据时64bite,要求这64bite实时的传到pc机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多啊

楼主:
想采用68013中ep6异步fifo模式

网友B:
可以啊,有什么疑问?

楼主:
是不是只有等ep6满的时候才向pc机传数据啊

楼主:
就是512字节或1024

网友C:
可不可以在固件程序里自己设置有64bite时就传?

楼主:
是啊,要不然等时间太长了

网友D:
FIFO只在填满了之后,才会启动向上位机的数据传输。

楼主:
还是不是很了解

楼主:
算了,结贴了,周一去单位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