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问题了,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6-03-20):
最近电脑时不时地出现黑屏、白屏、白屏彩色条纹,怀疑中毒,杀毒没有;怀疑显示器问题,把电脑接到电视机上面,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问题?或者主板问题?电源问题?怀疑显卡问题大大地了,但是没有把握,本人不太懂电脑方面的知识,所以请教高手给以指点一下,如何处理解决这个问题哦,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接口问题,或者连接线似断非断,接触不好了?

楼主:
不会吧,我插的时候全部检查过了哦,接触不良可能性非常小额,谢谢你了!

网友B:
一般显示卡的问题。

楼主:
今天我看了一个信息,基本故障和我的差不多,刚开始也是怀疑显卡的问题,换了显卡故障以旧,换了电源一切OK,把故障电源打开一看惊呆了,里面的毛茸茸灰尘一大堆,清楚灰尘,装回电脑一切OK了,主要是电源使用效率比较大,毛茸茸的灰尘使散热效果大打折扣,开关电源都有过热保护系统,一旦到了一定温度自动切断电源,问题是他是电脑维修工,基本设备都有的哦,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今天我也把电源拆下来打开看了看,哇塞里面的灰尘特别多,毛茸茸的,清洗干净,装回来电脑,就不知道好不好了,是不是我也是这个故障哦,但愿是的就好了!

网友C:
这种现象跟“病毒”无关,显卡、主板、电源都可能是问题,包括这些地方的积尘、接触不良、散热不良等。

网友D:
有一次,我把电脑主板AGP输出口附近的一些电阻电容重新加焊一遍,奇迹般的治好了电脑时而黑屏时而花屏的慢性病~差一点就准备换主板了

网友E:
前来学习经验

网友F:
牛X的帅锅只帮妹子修电脑!

网友G:
还是这样的问题?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