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5V,±12V,如何得到?

楼主(2016-03-20):
(无正文)

网友A:
-5V、-12V、12V负载电流多少?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产生,但电荷泵负载能力不大,100mA左右吧,要确认清楚负载

网友B:
换个开关电源,有±12的那种

网友C:
台式电脑电源拆来用即可,二手的一二十块吧

网友D:
TI的有几个芯片是可以同时生成正负电压的。主要还看你的带载要求了。

网友E:
LZ太折腾了,直接换±12不好吗?

网友F:
用±12V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