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解决交流(火线)和直流脉冲信号共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3-20):
一台商业洗衣机,引出了的2根控制信号线,2根信号线原本是用来外接投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5v直流脉冲),但是发现这2根信号线中都带有220V的交流电(火线),当这2根信号线接触到投币箱的外壳(相当于接触到),就会导致洗衣机控制主板烧毁(理解为:信号线上的220v交流电与地形成了通路),现在有什么方法能够去掉220的强电(火线),又不影响到5v的脉冲信号传输? 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Q

网友A:
你的控制线上面直接用光耦隔离可吗?你本来就是一个5V的脉冲控制这个带火线的引线。那就直接用用一个光耦隔离出来单独的一个5V信号开控制这个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制线上面直接用光耦隔离可吗?你本来就是一个5V的脉冲控制这个带火线的引线。那就直接用用一个光耦隔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画了一张示意图,由于对光耦合不了解,到网上了解了一下,光耦合也有好多种类,还请你帮忙看看如何选择和测试,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情况:
一般你的洗衣机主板电源方案是非隔离电路
这个220电压也是相对的
你确定12V 也从洗衣机上引出 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驱动的可控硅的时候,共热地了,洗衣机还是比较危险的,可控硅散热片上都可能带220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
一般你的洗衣机主板电源方案是非隔离电路
这个220电压也是相对的

是的,这个12V的直流是给投币器供电的,上面的兄弟说用光耦合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网友C:
看适一个小问题,  基实这个问题,已经表明你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了,

壳体上带的电,应该给地线排走,才对,就算不完全,也不应该有220V +烧主板这么大的电流,

而你的,信号系统,导线会接触到壳体,算哪门子信号线,保护皮去哪了,为什么接触到外壳,

希望你注意漏电这个问题把,安全用电,成本小事,死人了就大事了!!!!

估计隔离方法有一堆人指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适一个小问题,  基实这个问题,已经表明你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了,

壳体上带的电,应该给地线排走, ...

大哥啊,我也是用户,正为这个事情发愁,洗衣机是中国的老牌子小天鹅的商用投币洗衣机,反馈这个问题还不鸟我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画了一张示意图,由于对光耦合不了解,到网上了解了一下, ...

如果光耦你还不是太了解的话叫我解答起来就有点难度了。你的第二张图里面其实就是单独把信号线直接通过光耦给他信号到底,当然可能这个光耦可能需要双向导通的可控硅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耦你还不是太了解的话叫我解答起来就有点难度了。你的第二张图里面其实就是单独把信号线直接通过光 ...

今天我在TB上买了一个光耦隔离板,卖家说可以尝试隔离一下,链接如下: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282426315&scm=20140619.rec.1778809294.523282426315,从你专业的角度看看有没有可能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D:
电路板进水了。没别的,烘干。

网友D:
还要加个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