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采样电路

楼主(2016-03-20):
本人新手!请叫一下这个电路图是否的有问题!采用两个运放他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右面运放什么用处也没有。

网友B:
两级都是跟随器,的确比较奇怪,看不出来这样设计的目的。图会不会漏画了什么,或者哪里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面运放什么用处也没有。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级都是跟随器,的确比较奇怪,看不出来这样设计的目的。图会不会漏画了什么,或者哪里画错了。 ...

如果第一级采用比例放大器的话!是否需要二级电压跟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第一级采用比例放大器的话!是否需要二级电压跟随呢?

是否需要跟随首先要弄明白跟随电路的作用:无外呼增强驱动、阻抗变换、隔离

网友D:
先去弄清楚待采样电压的幅值,然后根据幅值和AD输入范围决定中间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第一级采用比例放大器的话!是否需要二级电压跟随呢?

对于AD的输入阻抗,比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已经足够低,无需再加跟随器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