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o...while(0)的妙用详细解析

楼主(2016-03-20):
o...while(0)消除goto语句;通常,如果在一个函数中开始要分配一些资源,然后在中途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错误则退出函数,当然,退出前先释放资源

在C++中,有三种类型的循环语句:for, while, 和do...while, 但是在一般应用中作循环时, 我们可能用for和while要多一些,do...while相对不受重视。
但是我发现了do...while的一些十分聪明的用法,不是用来做循环,而是用作其他来提高代码的健壮性。
1. do...while(0)消除goto语句
通常,如果在一个函数中开始要分配一些资源,然后在中途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错误则退出函数,当然,退出前先释放资源,我们的代码可能是这样:

bool Execute()
{
   // 分配资源
   int *p = new int;
   bool bOk(true);
   // 执行并进行错误处理
   bOk = func1();
   if(!bOk)
   {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false;
   }
   bOk = func2();
   if(!bOk)
   {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false;
   }
   bOk = func3();
   if(!bOk)
   {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false;
   }
   // ..........
   // 执行成功,释放资源并返回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true;

}
这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代码的冗余,而且我每增加一个操作,就需要做相应的错误处理,非常不灵活。于是我们想到了goto:
bool Execute()
{
   // 分配资源
   int *p = new int;
   bool bOk(true);
   // 执行并进行错误处理
   bOk = func1();
   if(!bOk) goto errorhandle;
   bOk = func2();
   if(!bOk) goto errorhandle;
   bOk = func3();
   if(!bOk) goto errorhandle;
   // ..........
   // 执行成功,释放资源并返回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true;
errorhandle: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false;

}
代码冗余是消除了,但是我们引入了C++中身份比较微妙的goto语句,虽然正确的使用goto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灵活性与简洁性,但太灵活的东西往往是很危险的,它会让我们的程序捉摸不定,那么怎么才能避免使用goto语句,又能消除代码冗余呢,请看do...while(0)循环:
bool Execute()
{
   // 分配资源
   int *p = new int;
   bool bOk(true);
   do
   {
      // 执行并进行错误处理
      bOk = func1();
      if(!bOk) break;
      bOk = func2();
      if(!bOk) break;
      bOk = func3();
      if(!bOk) break;
      // ..........
   }while(0);
    // 释放资源
    delete p;
    p = NULL;
    return bOk;
}

楼主:
2 宏定义中的do...while(0)
如果你是C++程序员,我有理由相信你用过,或者接触过,至少听说过MFC, 在MFC的afx.h文件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宏定义都是用了do...while(0)或do...while(false), 比如说:
#define AFXASSUME(cond)
do { bool __afx_condVal=!!(cond);
ASSERT(__afx_condVal);
__analysis_assume(__afx_condVal);} while(0)
粗看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既然循环里面只执行了一次,我要这个看似多余的do...while(0)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
为了看起来更清晰,这里用一个简单点的宏来演示:
#define SAFE_DELETE(p) do{ delete p; p = NULL} while(0)
假设这里去掉do...while(0),
#define SAFE_DELETE(p) delete p; p = NULL;
那么以下代码:
if(NULL != p) SAFE_DELETE(p)
else   ...do sth...
就有两个问题,
1) 因为if分支后有两个语句,else分支没有对应的if,编译失败

2) 假设没有else, SAFE_DELETE中的第二个语句无论if测试是否通过,会永远执行。
你可能发现,为了避免这两个问题,我不一定要用这个令人费解的do...while,  我直接用{}括起来就可以了
#define SAFE_DELETE(p) { delete p; p = NULL;}
的确,这样的话上面的问题是不存在了,但是我想对于C++程序员来讲,在每个语句后面加分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样的话,以下代码:
if(NULL != p) SAFE_DELETE(p);
else   ...do sth...
其else分支就无法通过编译了(原因同上),所以采用do...while(0)是做好的选择了。
也许你会说,我们代码的习惯是在每个判断后面加上{},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也就不需要do...while了,如:
if(...)
{
}
else
{
}
诚然,这是一个好的,应该提倡的编程习惯,但一般这样的宏都是作为library的一部分出现的,而对于一个library的作者,他所要做的就是让其库具有通用性,强壮性,因此他不能有任何对库的使用者的假设,如其编码规范,技术水平等。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do while 总是会被执行一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如题目中的这种条件不成立时候也是执行一次,那么再第二次循环的时候还会被执行到吗?相信应该会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用do...while(0),做了个封装

网友B:
do...while(0)学习了

网友C:
好像在哪里看过……

楼主(2016-04-25):
我认为,如果一个程序用那么一次GOTO可以变的更加清晰明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可以讲一下GOTO语句怎么用吗,有什么好处

网友E:
goto , 容易读; 以后可以试试 do{}while(0);

网友F:
哈哈
经常用goto
尤其是这种重复代码 还有退出多重循环

干嘛不用goto  简洁清晰
甭管你用什么while break
汇编出来的 都是goto

网友G:
引用 楼主:
2 宏定义中的do...while(0)
如果你是C++程序员,我有理由相信你用过,或者接触过,至少听说过MFC, 在MFC的a ...

没有看懂,do while(0)是如何提高代码的健壮性的

网友H:
用for(;;){}也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

楼主(2016-06-28):
引用 网友G:
没有看懂,do while(0)是如何提高代码的健壮性的

这个是人家说的,我也没看懂,难道编译器编译到这还会弄点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for(;;){}也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

这个编译后悔有什么特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