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蓝牙互连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现在我想做个东西连接一个BLE的外设,其实就是代替手机,把外设的数据读取出来。那么我需要买个主机模式的蓝牙模块吗?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 ,我找了下GPRS模块,有的带蓝牙3.0的,不支持BLE。

想找个比如支持AT命令的蓝牙模块。实在不行,就只能自己移值协议栈了 。

不知道有知道的朋友不。

谢谢

网友A:
蓝牙跟GPRS无关,用蓝牙传输数据,你当然需要蓝牙主机,而你设备必须是蓝牙终端,程序上也支持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跟GPRS无关,用蓝牙传输数据,你当然需要蓝牙主机,而你设备必须是蓝牙终端,程序上也支持数据传输。 ...

春哥,我其实想减少开发难度,GPRS模块的蓝牙,可以用AT命令,这样开发简单。
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作为蓝牙主机,与一个蓝牙心率计连接。我现在不想自己移值协议栈,太耗时间。
我现在就想买个蓝牙主机模块,然后通过这个模块与外设进行连接。
我想的是,通过命令让主机与外设连接,这个部分是模块协议栈的工作,连接后,具体的通信协议是我通过串口发给模块,然后模块通过蓝牙协议把数据给外设。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所以想问问。

谢谢春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哥,我其实想减少开发难度,GPRS模块的蓝牙,可以用AT命令,这样开发简单。
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作为蓝牙 ...

都说了,蓝牙与GPRS无关,GPRS本身也无蓝牙,模块即使集成蓝牙也是独立于GPRS之外的,自然不存在什么标准的AT指令。非标准的设计,当然可以自己搞个类似的AT指令,但不会是标准,AT指令集则是标准的。
有包含协议栈的蓝牙模块,对外是透明传输的,你当串口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蓝牙与GPRS无关,GPRS本身也无蓝牙,模块即使集成蓝牙也是独立于GPRS之外的,自然不存在什么标准 ...

谢了春哥,看样子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B:
用HC-06蓝牙模块吧,有AT指令,用来设置蓝牙参数,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串口透传了。
注意:传输的数据里,不要有“AT”字符,否则,会乱套的。

网友C:
BLE协议,几乎不存在 所谓的串口透传的概念。(因为官方没有了spp profile)
除非是自己实现的一对一配合使用的模块。
部分厂家声称的所谓的在BLE上实现的蓝牙透传,走的都不是标准的profile,需要自己定义services和characteristics
BLE的工作模式是,由central 扫描并发现services,然后到对应的services里去读取你要的characterist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HC-06蓝牙模块吧,有AT指令,用来设置蓝牙参数,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串口透传了。
注意:传输的数据里, ...

那可不叫什么“AT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叫什么“AT指令”。

网友A:
这叫自己制定的“伪AT指令”,跟标准的AT指令集无关。见4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自己制定的“伪AT指令”,跟标准的AT指令集无关。见4楼。

一开始的AT指令仅用于控制modem,后来手机厂家才扩展出可以用来收发短信的,难道后来能用来收发短信的就不叫AT指令了?
能解决问题就好,何必纠结于是不是标准AT指令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的AT指令仅用于控制modem,后来手机厂家才扩展出可以用来收发短信的,难道后来能用来收发短信的就 ...

特定的东西有特定的名字,概念需要有统一的定义,否则就乱套了。正如我们知道Windows操作系统指的是微软出品窗口操作系统,安卓和iOS也是窗口操作系统,但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叫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