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线电波能量转化为电能

楼主(2016-03-20):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设计一个电路将接收的无线电波转化为电流或电压啊?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参考下LT的,有做能量收集的。

网友B:
收音机的调谐天线。

网友A:
低功耗,间歇性工作才对。一般无线能量功率很小,必须具有累积功能,间断性工作。

网友C:
在前几年,有一种两三个毫米厚度的贴纸,贴在手机上面,来电时,贴纸内部的LED会闪烁,不知道这是收集的外部的能量?还是自带的微型电池?

网友D:
谐振接收、然后整流、电源变换,其实跟收音机的本质相同。

网友B:
天线接受的能量已经决定能得到多少“电能”。
以前我们曾经在强电台附近,用10来米长的天线,点亮灯珠。

网友E: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无线电的本质使用方法,不用线进行能量的传输,不用线进行信号的传输其实只是副产物……

网友F:
体积太庞大

网友G:
以前那种矿石收音机就是靠无线电波的能量驱动高阻耳机的,需要在户外拉一根高高的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无线电的本质使用方法,不用线进行能量的传输,不用线进行信号的传输其实只是副产物…… ...

信号也是能量,而你说的“能量”应为动力级能量,这个用无线传,衰减太大,而且有很大风险,所以至少在地表,这不但不是什么“本质使用方法”,相反,这是危险源和强大的干扰源,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信号也是能量,而你说的“能量”应为动力级能量,这个用无线传,衰减太大,而且有很大风险,所以至少在地 ...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变成直线传输,那时可以传输能量了,能量可以固定在一区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变成直流传输,那时可以传输能量了,能量可以固定在一区哉。 ...

那你就不考虑传输区域内的能量密度了?中间的空域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不考虑传输区域内的能量密度了?中间的空域怎么处理?

好比一光打在固定区哉,美国NASA早就有这个想法,外太空取能量,传回地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比一光打在固定区哉,美国NASA早就有这个想法,外太空取能量,传回地面。 ...

在外太空没问题,在地表或大气层就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谐振接收、然后整流、电源变换,其实跟收音机的本质相同。

天线接收的是电波,可谐振电路中是电流啊,这个电波到电流是怎么转化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线接收的是电波,可谐振电路中是电流啊,这个电波到电流是怎么转化的啊? ...

这叫做感生电流,电磁波和电流可以在适当条件下相互转化。建议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更进一步的则是电磁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