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ype 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0):
仿真验证一下电阻的作用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验证一下电阻的作用不就知道了

不知道哪里有电阻的取值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电阻的取值说明.

随便取个电阻值,然后分别把电阻值改大改小,看下影响

网友B:
电阻的作用,一方面是起到调节信号相位的作用,另一方面,配置系统的传输函数,防止分母缺项,作用也是为了使系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作用,一方面是起到调节信号相位的作用,另一方面,配置系统的传输函数,防止分母缺项,作用也是为了 ...

我有这本书,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取个电阻值,然后分别把电阻值改大改小,看下影响

影响很明显,电阻小了,在100k-300k震荡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