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急 !虚拟机下安装的redhat鼠标不会动 怎么办??

楼主(2016-03-20):
问题如题,我是知道原因的,之前刚安装好的时候鼠标是能用的,后来自己自作聪明把鼠标配置改了,再启动时鼠标就不能改了。
百度一下后 知道是由于vmware软件也是模拟的,不能识别usb带滑轮的,只能选择ps/2带滑轮。
方法是:移动光标到Linux桌面的“从这里开始”——“系统设置”——“MOUSE”,如下图,然后重新启动就行了。

可我到这一步时按Enter键不起作用,重启后鼠标还是不能动。求助ing...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6-04-20):
结果就是我自己卸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