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怎么将函数放到指定地址

楼主(2016-03-20):
(无正文)

网友A:
目的何在?
用了C,一般就不要关心其绝对地址,由编译器来安排。

网友B:
汇编能完成的命令,C语言照样都能完成,比如汇编中有NOP,C中有_nop_();根本不需要在C中插汇编或汇编中插C,那只会增加困扰,有害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