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 有关上机,物理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起始上机装配,笔记本;单片机+仿真;Arduino;光电或微电子仪器,显微镜;PLC;DIY小型CNC系统

问题(1):抗震,防雷
问题(2):可靠与稳定性
问题(3):物理与输出精度

大家好,我已准备了mSata,移动或wifi版,为了(2),用于备份有效吗?
串口还没定下来,主要标量是大气压比;密度比;光栅或红外定位;微波与辐射检测(未定),为了(2和3);
还有问题(1),除了专门绞线,底座和强化电子模块之外,还有其他比较Technical的方法吗?谢谢

欢迎大家有创意和大胆设计的意见,THX

网友A:
抗振,只能靠系统的结构,包括接插件都要考虑,另外可以考虑采取减振措施配合。防雷,如果是长期在室外自动运行,可以用金属笼将这些设备装起来,电源和对外信号线则要采取防雷措施。精度问题,这个只能由你的设计来决定。

楼主:
抗振,只能靠系统的结构,包括接插件都要考虑,另外可以考虑采取减振措施配合。防雷,如果是长期在室外自动运行,可以用金属笼将这些设备装起来,电源和对外信号线则要采取防雷措施。精度问题,这个只能由你的设计来决定。

请教电源防雷的技术性意见??

楼主:
补充!接插件如果能高度保持良好的抗震防雷效果,直插式保护性的串口Socket,还是外接的模组比较好??
比方用于仪器线路;或电机线路;或主机示波,主控线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电源防雷的技术性意见??

这个一言难尽,还要结合现场情况。基本原则是堵加疏,堵利用感性环节和屏蔽,疏则是旁路高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接插件如果能高度保持良好的抗震防雷效果,直插式保护性的串口Socket,还是外接的模组比较好??
比 ...

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设计。

楼主:
基本原则是堵加疏,堵利用感性环节和屏蔽

如果想在电源部分设计Shielding, 是否有比较简单的embedded模组在市场上可以购买?

楼主:
想请教,有没有关于PLC分流的参考资料??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