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ADC(DMA中断)多通道程序

楼主(2016-03-20):
附件为STM32F0系列ADC的多通道采集,DMA中断方式,注释非常详细,分享给大家,部分代码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1_Mode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设置ADC分频因子为4 ,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初始化ADC结构体,此句必须加,不加的话多路ADC数据会交换*/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分辨率为12位*/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开启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向上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初始化*/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采样通道及时间*/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ADC 校准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循环模式下的 ADC DMA 请求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使能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等待 ADCEN 标志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常规软件启动转换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网友A(2023-06-19):
是定时多通道采集的吗?

网友B:
F0系列的都可以用?

网友C:
多通道DMA问题还不少,下载来看看代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