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地可以连在一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1):
大部分情况是通过一个Y电容结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情况是通过一个Y电容结在一起。

为啥要连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连在一起?

过EMC测试时比较容易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EMC测试时比较容易通过

TI的官方电路都是通过电容连接,但是其中的道理能讲下吗,电容必须是Y电容吗?

网友C:
为什么要想到连一起
连起来 就是 出次级非隔离

网友D:
对于跨接在初次级的Y电容:在变压器的线圈绕组层与层之间的分布电容的存在,导致在工作时势必将储存一个电压,这里将产生一个骚扰源头。如果不对此骚扰源进行处理,那么对于EMI测试来讲是很难受的。那么这时候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之间跨接一颗Y电容后,则可以对此变压器分布电容储存的骚扰电压源提供一个泄放的路径,这将减少其对AC端子及向外发射的骚扰源。

网友E:
不可以直接连接。直连的话,一方面失去了隔离,会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这么做会引入来自电网的干扰。正确处理办法是用安规电容互连,也就是楼上部分网友说的Y电容。

网友F:
直接连有触电的风险

网友G:
不能,连在一起输出端就和交流电通了,会触电的

网友H:
需要跨接Y电容做保护阻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直接连接。直连的话,一方面失去了隔离,会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这么做会引入来自电网的干扰。正确 ...

直接连的话,有触电风险,和引入电网干扰;那是否可以不连呢?不连的话,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接一个小电容,是不是既解决EMC问题,又避免了触电风险和电网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直接连的话,有触电风险,和引入电网干扰;那是否可以不连呢?不连的话,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接一个小电容 ...

那当然不能连了,安规就不准许。

网友J:
这样的安规问题,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那当然不能连了,安规就不准许。

直接连的话,有触电风险,和引入电网干扰;那是否可以不连呢?不连的话,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接一个小电容,是不是既解决EMC问题,又避免了触电风险和电网干扰?-------------------------------------------------------------------------------------------------------------------------------
我是想问不连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直接连的话,有触电风险,和引入电网干扰;那是否可以不连呢?不连的话,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接一个小电容 ...

不连当然可以。

网友K:
不能,绝对不能,高压地,低压第,Y电容是安规电容,主要是滤波作用,和变压器的层间电容起到相互的作用,EMI常用,也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