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iC挂死

楼主(2016-03-20):
单片机与一个时钟芯片通过iiC进行操作,如果这个时钟芯片挂死,那么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iic好像有复位时序,试试对你的芯片起作用不

网友B:
楼主,你所谓的外面芯片I2C挂死是怎样的挂死?
能否描述详细点呢?

网友C:
看你是自带中断的IIC,还是模拟时序的IIC

网友D:
如果是中断就影响MCU处理其他事情,模拟的话没有影响

网友E:
我也是来学习的,不知道你挂死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是你外部I2C芯片吧I2C引脚固定电平还怎样?

网友G:
持续关注,等待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