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431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6-03-20):
上面图片中的Ika需要大于1mA,那么R怎么计算得到?

上面图片中的R3和R4分别计算公式怎么样?如果把R1A和R1B和前一个431去掉,则可以用做过高电压检测了?

网友A:
1. R怎么计算得到?
这个简单, R 上的压降 VI-VO, 电流 >= 1mA+Vo/(R1+R2), 用欧姆定律去算吧

2. 不知道你的高压检测是检测多高的电压. TL431 的最大承受电压也就三十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怎么计算得到?
这个简单, R 上的压降 VI-VO, 电流 >= 1mA+Vo/(R1+R2), 用欧姆定律去算吧

先谢谢了! 这两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能详细点讲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怎么计算得到?
这个简单, R 上的压降 VI-VO, 电流 >= 1mA+Vo/(R1+R2), 用欧姆定律去算吧

图片中的电容和电阻分别是什么作用啊? 还有电阻30R和4.7K是怎么取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电容和电阻分别是什么作用啊? 还有电阻30R和4.7K是怎么取值的?

电容可以通过一个负反馈, 提高电压基准的稳定性.
这两个电阻是根据晶体管的放大倍数输入输出压差和最大输出电流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通过一个负反馈, 提高电压基准的稳定性.
这两个电阻是根据晶体管的放大倍数输入输出压差和最大 ...

这两个电阻具体怎么计算能说详细点吗?加入输入10V 输出5V@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