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10V 降压至+/2.5V

楼主(2016-03-20):
很多AD差分输入范围都是+/-2.5V,但模拟前端要测量+/-10V范围的电压,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引进噪声尽量低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除了电阻分压还有什么办法

哦,对了,还有开关电容分压,不过太局限了

网友B:
信号源带的动的,电阻分压,带不动的,运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