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平凡之路】——LM386音频放大器制作

楼主(2016-03-21):
386音频放大器电路不复杂,也容易出效果,看看我做的吧!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测试效果请移至优酷视频,谢谢!
视频链接传不上去???
在一楼

电路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注意事项:
1.原件尽量靠近IC;

2.电源最好用电池(12V or 9V 的独立电源也可,亲测用这类“开关电源”会有噪音,so......);
3.元件参数接近就行,没必要和电路图上一样;
4.可调电阻(调音量的电阻),用质量稍好点的;
5.引脚7上的电容必须要接,不可省略,用Uf(微法)级的电解电容,效果佳!

小伙伴们,快动手吧!

网友A:
赞一个,如果有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把电路板翻过来再照一张,就可以帮助很多初学者照着搭了。

网友C:
;P  求过程

网友D(2016-04-24):
个人觉得用开关电源供电也是OK的。关键要处理好GND,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并单点接到系统总GND上。增大运放两端的电容,做好滤波。毕竟LM386的驱动能力不是太大。

网友E:
我是一位初学者,学习了!谢谢!

网友F:
电路图看不到啊,楼主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