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化学传感器的I/V转换电路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1):
U5,
A部分是驱动,
B部分是I/V转换,R4是转换电阻。R3算隔离吧,没什么大用,忽略。

网友B:
限流电阻,或看作是个保险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
A部分是驱动,
B部分是I/V转换,R4是转换电阻。R3算隔离吧,没什么大用,忽略。

@zyj9490  @玄德 这种传感器的电流输出是uA级别的,我做I/V转换的时候是直接用个大取样电阻好,还是用个小电阻后边再加一级放大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zyj9490  @玄德 这种传感器的电流输出是uA级别的,我做I/V转换的时候是直接用个大取样电阻好,还是用个小 ...

大取样电阻,越大越好。在小信号中糸统的SN会好,越大,代表前级的OP性能高。但获得的糸统好处是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取样电阻,越大越好。在小信号中糸统的SN会好,越大,代表前级的OP性能高。但获得的糸统好处是可观的。 ...

多谢老大指点。

网友C:
标准叫法是负载电阻,与传感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