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路板电源如何选择合适的功率

楼主(2016-03-21):
现在做一个板子,使用DC-DC隔离电源供电,输出5v电压,标称功率是1W。电路板上有一个AD7606转换芯片,STM32F405,ft232三个主要芯片,使用过程中,1w的电源模块经常会不好使,感觉功率不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估算整个电路板的功耗。烦劳知道如何估算电路板功耗的坛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W的电源 不焊
找个稳压电源 调制 5V 2A 接上板子 看下工作电流

网友A:
没有电源 找个 5V  充电器  串个万用表 看下电流  线搞短点 压降减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源 找个 5V  充电器  串个万用表 看下电流  线搞短点 压降减到最小

谢谢指导,我现在在想如果我准备做一个电路板,我如何提前估算电路的整体功耗。例如电路整体功耗需要2W的电源就可以,我如果不知道电路板的整体功耗,我可能会选择3W的,更保险,这样就会增加成本了吧。

网友A:
功耗估算 首先 看芯片规格书
所有的电流加起来
如果不做隔离 dcdc电源方案 5V 1A 0.5A  成本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估算 首先 看芯片规格书
所有的电流加起来
如果不做隔离 dcdc电源方案 5V 1A 0.5A  成本没啥区别   ...

芯片的功耗与工作电流能在datasheet中找到,如果是外围的电阻之类的功耗如何估算呢?还是一块电路板仅仅将集成芯片的电流加起来?不考虑外围的电阻

网友A:
外围电阻 基本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阻 基本可以忽略了

哦,原来如此,这样估算呀!非常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