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楼主(2016-03-21):
在用nios2构建内核的时候,用Eclipse编写程序的时候显示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        alt_main.c        /led_bsp/HAL/src        line 154        C/C++ Problem
等错误,该如何解决?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Elicpse编译出现Typ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ian

在用nios2构建内核的时候,出现编译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看一下呢。

网友A(2019-04-26):
引用 楼主:
在用nios2构建内核的时候,出现编译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看一下呢。
...

楼主当时解决了嘛?我现在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