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提示Sample Buffer is full,该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3-21):
我看一个人解决的方法是说不能捕捉足够的点显示有用的时序,但是他没说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下载器接触不良或者下载器容易掉线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不太懂啊

楼主:
但是在Chipscope上显示一直都能连上啊

网友B(2017-07-10):
引用 楼主:
但是在Chipscope上显示一直都能连上啊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