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菜鸟紧急求助

楼主(2016-03-2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个逻辑门,波形整形。

网友B:
画法不规范,可能是个驱动门,也可能是比较器,但是没有给出比较电压。找给你这张图的人问。

网友C:
应该是个比较器,输入隔离,滤波后,比较器输出给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逻辑门,波形整形。

应该是放大器,只是画法不规范,少了个输入引脚,如果输入引脚接地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法不规范,可能是个驱动门,也可能是比较器,但是没有给出比较电压。找给你这张图的人问。 ...

我猜也是不规范,如果是比较器,另一个输入引脚接地可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放大器,只是画法不规范,少了个输入引脚,如果输入引脚接地行吗? ...

如果是比较器,另一个输入引脚接地可行吗?

网友B:
不行,因为输入信号的范围是0V起,没有这样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因为输入信号的范围是0V起,没有这样的比较器。

谢谢

网友D:
缓冲器或非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缓冲器吧

网友F:
就是个BUFFER,有可能带磁滞

网友G:
应该是类似施密特触发器之类的吧

网友H:
觉得是门电路,如果是缓冲器的话应该有脚位接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