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多层板盲孔问题

楼主(2016-03-21):
怎么去掉这个白色的圆圈和矩形,百度了很久,有些帖子的的方法也没用,各位大侠,点一下啦

网友A:
就1分啊。一点诚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1分啊。一点诚意都没有

第一次发帖,没怎么注意

网友A:
你可以设置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不显示的。

在哪里设置,规则?可以详细说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设置,规则?可以详细说下不

d + y

网友A:
新手干嘛要用盲孔啊。

楼主:
关掉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这个会有影响吗

只是显示的问题。不影响设计

网友B:
DRC ERROR的提示  ,这个白色的圈和断线提示,表示这个孔的网络未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ERROR的提示  ,这个白色的圈和断线提示,表示这个孔的网络未联通

这个网络联通了,还是有白色的矩形线框,下图中把它关了,就没了,这算是错误吗

网友B:
DRC  已经给出提示了,就是过孔的尺寸不符合设计规则,更改过孔尺寸,或是根据需要重新设置一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