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时钟芯片PCF8563的负载电容

楼主(2016-03-21):
首先,我给PCF8563选择的晶振是爱普生的FC-135晶振。
晶振的负载电容的选择,是应该参考晶振的手册还是时钟芯片的手册?
我在晶振的手册里看到,负载电容为7p,9p,12.5p,如下图。

其次,我在PCF8563手册里面又看到有三个电容选项,第一行是集成负载电容,倒数第二行是串行负载电容,最后一行是……

问题来了,它的负载电容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都不是,你应该按芯片手册,选25P负载电容左右的晶振产品,另外注意核对激励功率。

网友B:
晶振的里面有个负载电容,而他的匹配电容是根据负载电容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