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8050控制继电器连续启停

楼主(2016-03-21):
三极管基极用单片机IO口加1k电阻控制,集电极接12V,发射极接地,上电后继电器连续启停,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用手一碰他就好了,这怎么整啊

网友A:
集电极接12V,发射极接地
这不是在烧三极管吗?
难道不是集电极接继电器 继电器接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接12V,发射极接地
这不是在烧三极管吗?
难道不是集电极接继电器 继电器接12V ?

对对对,说错了

楼主:
集电极先接的继电器线圈,另一线圈接的12V

网友A:
eb直接接个4.7K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直接接个4.7K 试试

不管用呢

网友A:
查软件
示波器 看b 波形

网友B:
楼主你还是画张图上来吧,凭想象实在不好沟通。

网友C:
我能问下,你的io口接的是什么信号?能用示波器抓下波形吗?
看看是不是IO输出不确定状态了?EB直接最好接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D:
1. 继电器是几V的?
2.继电器两端接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E:
原理图没太大问题,继电器是12V工作的吗?

网友F:
怎么和继电器链接的呢?图呢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12v 电源感应电流足够不?基极驱动够不、放大倍数够?三极管好的不?测下电流好像不难

网友I:
抑制反电动势的二极管都不接?

网友J:
是不是应该接个 二极管

网友K:
初始状态没有定义好啊。

网友L:
你用示波器测测IO处的状态,应该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M:
像是供电电流不够。

这种接法上电时三极管会导通一下,

电流不够,电压被拉低,重启,重复这个过程。

网友N:
继电器电压是多少?不能保持吸合

网友O:
继电器并一个反向2极管(负接12V 正接C极),再从B极接一个上拉(没控制信号时闭合) 或B极接一个下拉(没控制信号时断开) 如果它还动作,我切7比你送酒。

网友P:
有一种可能,你的单片机有个跑马灯程序在内,而且刚好控制继电器的io被跑马灯占用了,一上电继电器就自己跳个不停咯。

楼主:
接了一个二极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继电器并一个反向2极管(负接12V 正接C极),再从B极接一个上拉(没控制信号时闭合) 或B极接一个下拉(没控 ...

哈哈,接了二极管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