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K80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求教各位大神,在使用PIC18F45K80,编译器PICC18-V9.80,我用来做16*16点阵的测试,一个字模32字节,字模一多就会出现一些原本显示正常的字模数组读出来显示成空白,注释掉一些字模留出空间后就又正常了,编译显示总的使用内存也才30%,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现在在考虑去掉一些字模来减小空间,要是这样处理的话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附件是我现在的工程文件夹,源文件也在里面,各位参考一下?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自己分析下自己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分析下自己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吧

不排除程序可能是会有点问题,目前我测试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在内存使用这方面上的问题,注释掉几个字模后可以显示正常,有时会出现只出来半个字,就是一个数组里的字模只有一半有效,剩下的就空掉了.别的都没动,只是改了一下字模大小我试过用BANK指定到别的区,没什么用的样子,好像说是9.80以后的用BANK指定区域就无效了
芯片手册上有个快速操作RAM位,可以使用BSR寄存器来指定存储区,但它这个是汇编的,而且好像每个读写操作都要带上RAM位的样子,我用的是C,是定义时就要把字模存进去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

我自己是有重装了几次MPLAB,编译器也重装了几次,如果是软件的话,估计是版本不合适吧,我已经懵了,有没有推荐的版本?

网友B:
你如果把字模定义到程序空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把字模定义到程序空间呢?

用const?用const定义的那个字模能显示正常,同时会有另外有几个字模消失掉

网友B:
都用const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const定义呢?

那就全显不出来了

网友C:
你的数据定义有问题了, 如果你定义到 一个BANK那RAM, 肯定不够了。

网友D:
你也在用PIC18F45K80吗?一起学习交流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据定义有问题了, 如果你定义到 一个BANK那RAM, 肯定不够了。

不是说9.80以上版本的编译器会自动分配bank吗,我有手动分配过bank,没有多大用的样子,而且定义的时候只能认到bank1,2,3,bank4或再后面的编译都会报错,我的需要存的数据量,要4个bank空间才够 ,现在只有3个就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在用PIC18F45K80吗?一起学习交流下吧。。

哈哈,基本应用而已....

网友A:
解决了?
解决不了上工程,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E:
我以前使用PIC18F46K22遇到的问题是菜单项多了就出乱码了。后发现是数组大了就不行。。
还有用PIC18F97J60做TCPIP程序,大数组也不行。数组问题真是郁闷,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使用PIC18F46K22遇到的问题是菜单项多了就出乱码了。后发现是数组大了就不行。。
还有用PIC18F97J60 ...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不是数组过大造成的问题,不过你说的这些根本上应该还是存储空间使用的问题啦,其实差不多的样子.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郁闷2个星期了,看看有没有谁了解这方面的能给处理一下

网友F(2016-09-2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用16F系列,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估计是有一个地方引起的,找到病根所有问题都就解决了。请高手也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可以加QQ吗?我的名字就是QQ。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得情况,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G(2020-08-10):
不用再费脑子了,这就是PIC18编译器的BUG...没人可以给你解决方法的。最好的方案就是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