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STC12C5A60S2单片机设计模拟量输入0-5V电压

楼主(2016-03-21):
自己设计的电路,有什么不足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的电路,模拟电压的范围到不了0的

网友B:
你的采样电阻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抽头接R5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模拟电压的范围到不了0的

我把电阻短路才能得到0v~怎样设计才能到达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模拟电压的范围到不了0的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模拟电压的范围到不了0的

求大神指导 STC12C5A60S2单片机设计模拟量输入0-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采样电阻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抽头接R5不行吗

这样设计OK?

网友B:
我的意思R21不要了。你这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 STC12C5A60S2单片机设计模拟量输入0-5V电压

可以把R21去掉并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R21不要了。你这一样啊

这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R21去掉并接地

这样OK?

网友C:
可以

基准电压不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基准电压不是没用?

如果要用到该怎么修改?是在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