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场效应管驱动变压器

楼主(2016-03-21):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纠结了一段时间了。
图中是左侧是单片机发的3.3v的21khz的方波,经过TLP521隔离到5v。然后经过IRF630场效应管(这个是场效应管!),然后经过变压器出去。

变压器我自己算的如图所示。我的目标是,最终次级线圈,Vpp最大是180v。
电感量我是大概算的。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Q3的栅极信号是正常的5v方波,R23我如果焊上去,那个发热量非常大。一会那个焊盘都热的软了。如果R23换个4.7k或者10k的,直接没有信号。

网友A:
增加R23的功率。R23改用1W,51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主电源上用RC滤波,楼主不知道电阻通过电流时要耗散功率并且要降掉电压的么?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太了解

网友D:
要避免饱和,变压器和电感需要“伏秒平衡”,电压×时间的和应该是0

网友E:
1、r23、25去掉
2、mos管画错了
3、mos管漏极与电源直接,也就是变压器输入线圈2极直接加阻容和二极管

网友F:
R23 R35 可以换0.1欧姆,封装2510
输入端在加一个一样电容
输出加整流二极管

就像楼上说的MOS管画错了

网友G:
T3、T4是一个变压器还是两个独立的变压器?
如果是2个独立的变压器,那么这个电路根本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