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驱动变压器

楼主(2016-03-21):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纠结了一段时间了。
图中是左侧是单片机发的3.3v的21khz的方波,经过TLP521隔离到5v。然后经过IRF630场效应管(这个是场效应管!),然后经过变压器出去。

变压器我自己算的如图所示。我的目标是,最终次级线圈,Vpp最大是180v。
电感量我是大概算的。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Q3的栅极信号是正常的5v方波,R23我如果焊上去,那个发热量非常大。一会那个焊盘都热的软了。如果R23换个4.7k或者10k的,直接没有信号。多谢

网友A:
变压器要传递多大功率?算下初级电流得多大?

网友B:
显然变压器的规格参数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