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春蕾杯“活动】+我的第一块新唐单片机

楼主(2016-03-21):
前一段时间在21ic论坛上得到了一块新唐公司的NuEdu-SDK-M451 开发板。小小使用了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环境(keil uVersion4)搭建过程,和对这款芯片的看法吧,希望和大家能够交流一下使用心得,如果有什么错误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开发板上板载的芯片型号是: M453VG6AE
下面是这个芯片的具体信息
• 内核 - ARM® Cortex™-M4 with DSP and FPU - 最大频率72 MHz
- 工作电压: 2.5V to 5.5V
- 工作温度: -40℃ ~ 105℃
• 存储
- 256 KB of Flash Memory
- 32 KB of SRAM
•  12-bit ADC (16 通道)
•  12-bit DAC
• 16-bit PWM (12 通道)
•  定时器
- 4个 32bit 定时器
- RTC
•  连接
- USB 2.0 OTG
- CAN 总线接口
- 四个 UART 串口
- 三个 SPI 总线接口
- 两个 I²C总线接口 (1 MHz)
- Smart card 接口
- 两 个 I²S 总线接口
•  安全
- CRC engine
这片芯片的性能和外设 从参数来看还是可以的,基本该有的功能都有了,采用Cortex-M4的内核,作为一片MCU处理速度还是相当强大的。

楼主:
我的电脑里已经装好了keil C uVersion 4 ,在这里我就略过如何安装keil了(还支持IAR、CooCox等开发环境),我在这里只讲下keil开发M451的环境搭建。

楼主:
1.首先去官网下载如下内容:
       M451芯片手册   M451Series_BSP_CMSIS_V3.00.003.zip 板级支持包
      Nu-Link在keil上的驱动: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7.6340.zip

楼主:
2.安装Nu-Link Driver
(1)将你下载的 Nu-Link_Keil_Driver_V1.27.6340.zip 解压 ,找到里面的安装文件 安装在你的 你的 keil 的安装目录里。(我的安装目录为 E:\Program\Keil u4 , 所以我安装的时候目录选中Keil u4 即可),安装成功后,会出现 Nu-Link_Keil 这个文件夹(E:\Program\Keil u4\Nu-Link_Keil)大家可以直接参考这个文档NuMicro 开发环境 - Keil uVision4 快速上手.pdf完成配置。

楼主:
(2) 打开keil 之后新建一个工程。
将板级支持包(M451SeriesBSP_CMSIS_v3.00.003 )压缩包中的 M451SeriesBSP_CMSIS_v3.00.003 \Library 下的 CMSIS文件夹 Device文件夹 和StdDriver 文件夹 复制到你工程所在的文件夹中。

楼主:
(3)在新建的项目中 建立图片上三个文件夹。

楼主:
(4)为CMSIS 中添加 图片上的文件 (分别在 keil工程所在目录\Library\Device\Nuvoton\M451Series\Source 和 keil工程所在目录\Library\Device\Nuvoton\M451Series\Source\IAR 文件夹中)
user 文件夹中存放用户自己新建的 main.c 文件 也是主程序
library 中添加 ( keil工程所在目录\Library\StdDriver\src )

楼主:
(5)为工程添加头文件

楼主:
在 main.c 中放入下面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 i=0;
    SYS_Init();

    /* Select SysTick clock source as HXT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XT);

    /*Configure PC.9 as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1, GPIO_MODE_OUTPU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PWM_CH_0_MASK, 100, 50);
        PWM_Start(PWM0,BIT0);
        */
    while(1)
    {
        /* Configure PC.9 to low */
        PC9  = 1; // PC10 = 0;PC11 = 0;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 200-i);

        /* Configure PC.9 to high */
        PC9  = 0;//PC10 = 1; PC11 = 1;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i);
                i++;
                if(++i == 200 ) i=0;
    }

}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Date: 16/03/19 10:51a $
* @brief    Toggle PC.9 to turn on / off the board LED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 i=0;
    SYS_Init();

    /* Select SysTick clock source as HXT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XT);

    /*Configure PC.9 as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1, GPIO_MODE_OUTPU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PWM_CH_0_MASK, 100, 50);
        PWM_Start(PWM0,BIT0);
        */
    while(1)
    {
        /* Configure PC.9 to low */
        PC9  = 1; // PC10 = 0;PC11 = 0;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 200-i);

        /* Configure PC.9 to high */
        PC9  = 0;//PC10 = 1; PC11 = 1;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i);
                i++;
                if(++i == 200 ) i=0;
    }

}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Date: 16/03/19 10:51a $
* @brief    Toggle PC.9 to turn on / off the board LED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 i=0;
    SYS_Init();

    /* Select SysTick clock source as HXT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XT);

    /*Configure PC.9 as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11, GPIO_MODE_OUTPU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PWM_CH_0_MASK, 100, 50);
        PWM_Start(PWM0,BIT0);
        */
    while(1)
    {
        /* Configure PC.9 to low */
        PC9  = 1; // PC10 = 0;PC11 = 0;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 200-i);

        /* Configure PC.9 to high */
        PC9  = 0;//PC10 = 1; PC11 = 1;
        /* Delay 200 ms */
        CLK_SysTickDelay(i);
                i++;
                if(++i == 200 ) i=0;
    }

}

楼主:
编译下载之后就可以运行了,就可以看到PC9对应的LED在闪烁。
希望可以和更多爱好者们多多交流学习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中若有错误,或有什么建议问题欢迎私信或留言。
希望新唐单片机能更好地得到普及,让大家更容易上手

网友:
我的第一块是新唐官方出的那个带液晶片的,米子

网友A:
这个板子上面有没有调试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