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教ad中, 如何从元件库中, 一次选中多个元件?

楼主(2016-03-21):
请教ad中, 如果从元件库中, 一次选中多个元件?

网友A:
在左边的 library中按住ctrl或者shift选中多个元件操作

网友B:
你想做什么啊

抛弃ad

网友C(2016-04-21):
有和用途?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样做有什么用,一般不太需要这样吧

网友E(2019-01-23):
在交互式布局中,选中原理图中的器件,在PCB中就会被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