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关于AD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1):
我用的PIC16F877A的单片机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我的基准电压可以在程序中设定吗?如何设定?
2我想要同时进行多路ad转换,是不是应该分别选择通道?
求知道的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就会有结果的
1、程序可以设置VDD还是VREF作为参考源;
2、多路AD只能切换通道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的是VREF可不可以在程序里写?假如我想设定为2.5V?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就会有结果的
1、程序可以设置VDD还是VREF作为参考源;
2、多路AD只能切换通道 ...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的是VREF可不可以在程序里写?假如我想设定为2.5V?应该怎么做?

网友B:
硬件VREF脚接2.5V, AD寄存器配置VREF引脚电压为AD转换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VREF脚接2.5V, AD寄存器配置VREF引脚电压为AD转换基准电压.

就是说我只能通过外接电源对吗?没办法在程序里实现对吗?

网友C:
这个跟硬件有关系呀。你怎么能只通过软件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只能通过外接电源对吗?没办法在程序里实现对吗?

这个是要软件和硬件配合实现的!

网友D:
一般单片机AD的基准电压有几种方式:

内部集成/以VCC为基准/外接

看数据手册吧,如果有内部集成的,

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选择使用它。

网友E:
877内部没有,太老了,新的型号有内部基准电压

网友F:
1。基准可以选用FVR(内部电压基准,4.096V。2.5V等),也可以配置成+VREF和-VREF引脚作为参考电压。
2.多路AD转换时,只能单次通道一个个转换,因为不带缓冲,不能一次N个通道一起采集。

网友G:
楼主没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H:
片内没有参考源就只有外接,接多少就是多少,片内有的,一般也是一个固定的,不是想多少就多少。另外这种单片机AD不可能“同时”测多路,只能一路一路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片内没有参考源就只有外接,接多少就是多少,片内有的,一般也是一个固定的,不是想多少就多少。另外这种单 ...

谢谢,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基准可以选用FVR(内部电压基准,4.096V。2.5V等),也可以配置成+VREF和-VREF引脚作为参考电压。
2.多 ...

谢谢

网友I:
不错了,没有不会坑人,有的配置不上才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