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下如何移植saa7113h,实现V4l2,TV-In口采集摄像头视频???

楼主(2016-03-21):
板子imx6dl,系统yocto,内核版本3.14.28。板子上有一个TV-In口,与saa7113h控制芯片。现在想实现v4l2视频采集。内核里有一个saa7115.c文件,说明可以兼容saa7113。设备树以加入iic控制部分,现在可以进行对芯片的读写,在芯片引脚端用示波器可以测试到视频信号,场信号与时钟信号。但是运行应用程序就会报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请问saa7115.c需要如何修改才能实现所需功能???还有数据接口是csi0的,在设备树里初始化了,在内核里还需要改动吗???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求解

网友A:
是用gstreamer命令测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gstreamer命令测试的么?......

您好,我是把saa7113h驱动加载后,用示波器能测试到芯片上有信号输出,然后在/dev下没有发现相应的设备,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A(2016-05-05):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把saa7113h驱动加载后,用示波器能测试到芯片上有信号输出,然后在/dev下没有发现相应的设备, ...

音视频这块内容不熟悉,正准备研究研究......